各仿真程序仿真时的模型名称怎么填?

楼主(2008-11-19):
我用hspices仿真时nmos4和pmos4分别填nch和pch这两个model name,据说是常用的模型名,但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两个,能不能自己命名或者不填?其它仿真程序比如spectre的model name是不是也是这两个?还有一堆*.lib,*.rul,*.m,*.sp之类的文件,搞不明白究竟是干什么用,怎样被使用的,望高人指点。另外,display.drf文件也不清楚怎么用,每次打开dislay管理器选择merge之后不管保存到techFile还是File,退出后再进入,版图的LSW就只能显示层名称但又显示不出来层的颜色了,每次都要再merge几回才能看到各层的颜色,为什么?我是初学者

网友A(2019-09-29):
看了这个贴子,想起了我的当年,也就是去年刚开始接触cadence的时候,那时候完全一个小白,没有人指导我,也像前辈这样走了很多弯路,原来我走过了十年前有人走过的路,如今回首,这些都是就那么回事的东西,感慨啊!

楼主(2021-05-20):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贴子,想起了我的当年,也就是去年刚开始接触cadence的时候,那时候完全一个小白,没有人指导我, ...

易碎的 骄傲着
那也曾是我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