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harge pump各级中电容的确定

楼主(2008-11-20):
想设计一个chargepump,doubler结构 1.5v输入, 3v, 2mA输出
准备用串联两级的方法实现,请问每级中的pump电容应该怎么选呢,时钟频率为200Mhz左右

谢了

网友:
Reference to Dickson's paper(J.Dickson,JSSC Nov '76):
Vout=(N+1)Vdd-N*Iload/(f*C)
=>C=13.3pf

Hope it helps a little

regards,
jordan76

网友(2015-07-13):
2级的电容通常取相同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