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ice仿真

楼主(2008-11-20):
在两相不交叠时钟里

进行仿真的语句应该怎么写啊

还是.dc么?

请大侠指点

网友:
老大 这是在问问题吗?
SPICE有很多啊。PSPICE  TSPICE  HSPICE
你没有说明白
其次 你没有说明要仿真两相时钟的什么特性,直流,瞬态还是频率响应?他们对应的
.DC
.TRAAN
.AC
肯定不一样啊

网友:
问题没有问清楚吧

网友(2009-01-01):
你的意思是,一个时钟输入,然后输出的是两个不重叠的时钟吗??
用瞬态仿真就行了。
.tran t1  t2
t1 仿真时间间隔(精度),t2 仿真时间长度
各种spice的语法大同小异,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我一般用Hspice

网友:
.tran t1 t2

网友:
用暂态分析就好

网友:
各位都是在哪里下载的Hspice软件

讨论区好像有,不过要钱,下了一半,钱用完了,好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