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E总线仲裁器

楼主(2008-11-20):
问下高手:
   当使用PCI转VME总线时,除了桥片适配器是否需要增加仲裁器呢?怎样实现VME总线仲裁呢??
谢谢指点.

楼主:
呵呵,感谢楼上的XD。据我所知现在只有tundra有PCI-VME的桥片,但我不知仲裁机制是不是在桥片中?还有就是如果桥片内部有仲裁机制,那么VME所支持的多主机功能到底是怎样一个仲裁过程呢 ?希望有兴趣的能交流下。。。

网友(2013-09-22):
VME总线仲裁比较简单,因为使用DAISY CHAIN的缘故。用CPLD就可以IMPL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