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应用于开关电源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8-11-20):
请问各位,PWM应用于开关电源的原理是什么,小弟刚刚接触这个,不是很了解,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2009-03-03):
谢谢你啦 我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09-04-25):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PWM应用于开关电源的原理是什么,小弟刚刚接触这个,不是很了解,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傅立叶分析,宽度和高度的乘积为常数,就可以调控了。。。

网友:
PWM波调脉宽,电压的平均值会随之改变。

网友:
简单点说就是用duty cycle来调整你说需要的电压

网友:
在网上搜索一下,buck-mode,找个简单的电路看下

网友:
一般是用PWM来驱动MOS管等开关器件,通过控制变压器初充放电来实现正激或反激变换吧.

网友(2010-03-29):
这方面书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