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开环单位增益带宽与闭环3dB带宽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8-11-20):
PLL开环单位增益带宽与闭环3dB带宽有什么关系?

两者肯定是不相等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单极点系统

当他们之间有什么比较直观的关系么?
比如说我想要闭环3dB带宽为50KHz,
那么我的开环单位增益带宽是多少呢?

网友:
对于各阶的锁相环,开环单位增益带宽=闭环3dB带宽/1.33

楼主:
这有什么理论依据么?

网友:
这有什么理论依据么?

这个是很容易验证的,以2阶PLL分析,首先推导出他的开环传输函数G(s),确定单位增益带宽表达式;之后推导出闭环传输函数H(s),求出其3dB带宽表达式,在进行合理化假设,即可取出以上的近似关系5

网友(2009-05-27):
我也搞不懂这个问题

网友:
两者没有确定的关系。

网友:
Dear :

        do you have a example or which assumption that you use?
        Thanks.

mpig

网友:
根本就没有必然的联系。
简单的数学推导。

网友:
有联系,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确定的,也受其他因素影响

网友:
For Type II (With Charge Pump) PLL:
如果环路滤波器的零点与第一极点分开,开环0dB带宽就是闭环3dB带宽。
如果开环0dB带宽Wc, 零点Wz, 第一极点W1, 并且
r=Wc/Wz = W1/Wc, 也就是说0dB带宽在零点与极点中点(频率对数坐标),
则开环增益K0 = Wc**2/r.

以上近似结果的条件是第二极点距离第一极点十倍以上。

网友:
same question

same question

网友:
偶看看大约1.5倍

网友(2009-07-03):
拉闸为 的书上好像有的

网友:
近似2倍以上???

网友:
应该没有确定的关系,随着阶数不同会有改变,但是大概按给出的近似关系可以完成初步设计

网友:
RAZAVI的书上讲的比较详细了吧,自己仔细去推导下就出来了

网友(2010-10-22):
回复 楼主:

    thxxxxxxxxxxxx

网友:
飞洒发发发

网友(2010-11-21):
呵呵,得出开环传递函数后,再推导整个闭环的式子就可以了

网友(2017-08-05):
路过,想楼主和大牛致敬。

网友(2017-11-06):
回复 楼主:

这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2018-09-05):
向大佬们低头

网友(2018-11-14):
应该没有这么确切的关系吧

网友(2019-12-04):
常规分析,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