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jimiri的相位噪声理论对实际电路的到底有什么指导作用?

楼主(2008-11-20):
一直不是很清楚这个问题,比如我在设计LC tank
VCO的话,应该怎么考虑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的设计呢?
谢谢啊!

网友A:
作用不大。结论不实用。反正就是电路注入在振幅最大时候对相噪影响最小。
这个理论产生在没有spectreRF的时候。多看noisesummary就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用不大。结论不实用。反正就是电路注入在振幅最大时候对相噪影响最小。
这个理论产生在没有spectreRF的时候。多看noisesummary就对了。

为什么结论不实用了?
为什么振荡波形上升下降沿完全对称的时候1/f噪声最小?hajimiri可以这个可以推导出来,物理机制怎么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结论不实用了?
为什么振荡波形上升下降沿完全对称的时候1/f噪声最小?hajimiri可以这个可以推导出来,物理机制怎么解释?

这个理论也有他的缺陷,比如在flicker FM的预测上。最麻烦的是,仿真的ISF没法给你多少insight,你不知道该去改进哪里。所以,这个理论对手算分析来说确实意义不大,computer用的还可以。至于实际设计,可能看SpectreRF的noise summery更快一些。

我觉的还是Abidi和他那几个学生从Mixer角度来分析相噪更insight。当然这个理论目前只分析了cross couple的LC os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理论也有他的缺陷,比如在flicker FM的预测上。最麻烦的是,仿真的ISF没法给你多少insight,你不知道该去改进哪里。所以,这个理论对手算分析来说确实意义不大,computer用的还可以。至于实际设计,可能看Sp ...

{我觉的还是Abidi和他那几个学生从Mixer角度来分析相噪更insight。当然这个理论目前只分析了cross couple的LC osc}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一下?
谢谢啊!

网友C:
The Designer's Guide to high purity oscillators_Hegazi_Rael_Abidi_kluwer_200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e Designer's Guide to high purity oscillators_Hegazi_Rael_Abidi_kluwer_2005.pdf

谢谢啊
不过好像是一本书啊

网友:
现在也在做350MHZ的cmos震荡器, 想逐渐了解关于噪声,RF 这些

网友(2008-12-20):
你可以看到对ISF展开傅里叶级数,如果波形ISF波形对称,那么C0=0,对应就是完全没有flick noise的上变频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结论不实用了?
为什么振荡波形上升下降沿完全对称的时候1/f噪声最小?hajimiri可以这个可以推导出来,物理机制怎么解释?

6

网友:
我觉得对设计有意义的只有一点,就是让波形对称,令C0=0。
至于别的,只能帮助我们了解相噪产生的一些机理,而不能对我们的设计提出改进

网友(2009-04-11):
一篇博士论中对vco相噪的预测

感觉其的最大值应该为c=-150dB
有点看不懂,帮忙看下哈!

网友(2009-06-28):
ISF理论只能解释了Phase Noise的部分机制,严格的讲,VCO的非线性过程,很难从理论上准确建模分析。

网友(2014-10-30):
reference model for practical design and theory analysis.

网友(2022-09-15):
由于振荡器工作在大信号状态,电路是非线性的,所以Lesson模型只能描述相位噪声的大致趋势以及产生相位噪声的物理机制。为了更准确的分析PN,Hajimiri于1998年提出新的线性时变模型。

网友:
对设计的指导几乎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