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pectre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8-11-20):
我用spectre仿一个反相器,出现下面的错误.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V1: Waveform type must be specified if any wavrform parameters are given.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希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QQ站

顶起,楼主的文章很精彩,我喜欢。

今天改了QQ资料,又找了一个QQ空间播放器代码来装我的QQ空间日志

网友:
V1没有定义吧

网友:
楼主能提供个仿真电路图么?
好像就像楼上所说的输入信号定义有问题,是pulse,pwl,sin还是dc?

网友(2010-12-03):
关键是环境变量设定要对,在.cshrc下添上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让我来详细解答吧!

关键是环境变量设定要对,在.cshrc下添上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从新启动cadence,然后刷新一下电路(方法是删一个线网,或者原件,然后check&save),然后就能用了,我觉得错误和netlist有关。

如果不设置为模拟环境,是使用不了vpulse的。
还有一种办法,直接用analogLib下的vsource这个是通用的,我已经测试过了100%能用,这个是不需要在模拟环境下的!

检查是否在模拟环境下的方法是在ciw下输入 getShellEnvVar("CDS_Netlisting_Mode") 如果显示analog就对了,否则显示nil

网友(2011-05-12):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用vsource代替vpulse没有问题。我的疑问是,环境变量里的设置没有问题,确实是Analog,为什么vpulse还是不能用呢?有没有别的解答?

网友:
没有定义波形文件类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