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ggap trimming method?

楼主(2008-11-21):
各位大虾们,有没有谁见过bandgap中采用在bjt的发射极灌电流的方法来做trimming的呀?有的话请共享这方面的资料,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trim 是调电阻比值,获得比较好的性能,,,调bjt???

网友:
trimming 一般不会去动前面的三极管部分吧,这样影响温度系数;我一般在ref后面加一级buffer加trimming。

网友:
好像不怎么常见

楼主:
我见过的也是通过trimming电阻的来调节输出电压的,但是这种方法不能调节温度系数,据说向bjt灌电流的这种trimming方法可以实现对温度系数的trimming.但是我不明白具体怎么实现的,原理不是很明白!

网友:
為什麼需要trimming? 你要求的精度很高嗎? <10mV?

网友:
有的,通过注入电流调节二阶温度曲率
楼主可以查查美国专利,记得有

网友(2009-03-02):
以后要做BANDGAP,先学习一下

网友(2011-01-11):
回复 网友A:

    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