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dc-dc的PCB设计怎么样

楼主(2008-11-21):
做dc-dc的PCB设计怎么样
有前途没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楼主:
据说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不过能把PCB做好也是不错的

网友(2009-01-13):
DC-DC pcb board must be paid attention.
The PCB quality would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your system, even though your ICs are stable under loading.
For example, the switching MOS PGND (Digital ground) must be isolated from AGND (Analog Ground).
And the rounting of PGND must be as short as possible to have least effect on others blocks no matter in board or chip level

网友:
低频段基本为体力劳动,高频段理论要求太高,偶尔能有大成者

网友(2009-04-07):
不知道你问的是针对芯片的应用还是方案应用,关键不光是PCB 设计,考虑得东西比较多,器件选择等等,有很多东西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