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E标准

楼主(2008-11-21):
LTE标准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Group Radio Access Network;
Evolved Universal Terrestrial Radio Access (E-UTRA);
Radio Frequency (RF) system scenarios;
(Release 8)

网友(2009-03-19):
LTE标准出来了吗 下过来看看。

网友:
是什么东东???

网友(2009-04-29):
dfrte

还不知道LTE是个什么?

网友:
看不了啊

网友(2010-02-02):
3gpp的网站上讲:
LTE (both radio and core network evolution) is now on the market. Release 8 was frozen in December 2008 and this has been the basis for the first wave of LTE equipment. LTE specifications are very stable, with the added benefit of small enhancements being introduced in Release 9, a Release that will be functionally frozen in December 2009.
所以看起来,release 8应该是目前的最新版本吧.标准可以在官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