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随风倒随风

楼主(2008-11-21):
Windows XP 相当了解一般的普通用户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些什么。因此,它不会让你执行那些真正愚蠢的操作,比如说删除Windows 的系统目录(除非你坚持要花费几个小时来使它相信你真的想要这样)。
、更换硬盘导致无法启动
  故障现象:升级硬盘时为硬盘分好区后,再将原硬盘的数据复制到新硬盘中,这个过程一直正常,但是取下原硬盘后,新硬盘无法启动电脑,系统提示:“PRESS A KEY RESTART”。
  故障分析与处理:估计是分区是没有激活新硬盘的主分区,造成的硬盘无法引导的故障。只需要再利用Windows 98启动盘启动到DOS操作系统,重新运行FDISK,激活硬盘的主分区即可。
  2、解决大容量硬盘的分区问题
  故障现象:将新购买的120G硬盘连接到电脑上时,BIOS能够检测到硬盘并正确识别硬盘的容量,但在使用FDISK分区时FDISK检测到的硬盘容量不对。
  故障分析与处理:对于FDISK不能进行的分区,可使用DM软件或DISKGEN等软件来对硬盘进行分区。因为FDISK不支持大容量硬盘,而DM软件或DISKGEN等软件则没有这种容量限制。
  3、解决硬盘的物理坏道
  故障现象:一块20GB的硬盘分为3个区,C盘4个G,D盘6个G,剩余的空间分配为E盘。最近出现故障,每次在启动电脑的时候都会运行磁盘扫描程序扫描D盘,而且在扫描到10%时就停止不前了,跳过磁盘扫描程序后电脑能正常使用。
  故障分析与处理:应该是硬盘有物理坏道造成的。由于硬盘的物理坏道一般不能修复,所以处理硬盘物理坏道最好将其屏蔽。可用Windows 98系统启动盘启动电脑,运行fdisk命令对硬盘重新进行分区,还是将C盘分为4个G,并划分1.4个G的空间为D盘(由于磁盘扫描程序是检测到原来D盘的10%左右时不能通过的,所以可大概计算出坏扇区的位置在硬盘的4+(20-4)×10%=5.6G处),然后划分500MB空间为E盘(为了将整个坏扇区都包括在一个单独的分区中,所以将坏扇区的空间分的大一点)。划分4个G左右为F盘,最后将剩余的空间划分为G盘。空间划分好后,将划分出来的500M空间所在E盘删除掉,以后硬盘的磁头就不会再访问这个区域了。对硬盘的分区完成后,重新启动电脑对硬盘进行格式化操作后,就可以安装操作系统了。在安装好Windows操作系统后,可通过Partition Magic软件将原来划分的D盘和F盘合并成一个分区。这样,硬盘的物理坏道就被软件屏蔽了。
  4、未激活硬盘主引导区故障
  故障现象:一块硬盘在进行分区,使用format C;/S命令格式化硬盘后,用硬盘启动电脑时出现“Invalid Specification”的提示。
  故障分析与处理:应该是对硬盘进行分区时没有激活硬盘的主分区造成的。只需要使用DOS系统盘启动电脑后,重新运行FDISK命令,激活硬盘的主分区即可。
  5、解决硬盘引导区损坏的故障
  故障现象:一台电脑无法正常启动,无论是通过软驱、光驱还是硬盘,在启动时硬盘灯都是长亮状态。
  故障分析与处理:进入BIOS后发现,BIOS可正确检测到硬盘的参数,估计硬盘应该没有损坏,将硬盘作为从盘连接到其他电脑上后,启动电脑进入到DOS操作系统,用dir命令可查看到故障硬盘的目录和文件,看来硬盘的分区表也没有损坏,估计不能引导操作系统是因为硬盘的引导区遭破坏造成的。用sys命令向故障硬盘的C盘传送引导文件后,再将故障硬盘单独接在电脑上。重新开机后系统能正常进入操作系统,故障排除。
  6、硬盘零磁道损坏故障
  故障现象:电脑在启动时出现故障,无法引导操作系统,系统提示“TRACK 0 BAD”(零磁道损坏)。
  故障分析与处理:由于硬盘的零磁道包含了许多信息,如果零磁道损坏,硬盘就会无法正常使用。遇到这种情况可将硬盘的零磁道变成其他的磁道来代替使用。如通过诺顿工具包DOS下的中文PUN8.0工具来修复硬盘的零磁道,然后格式化硬盘即可正常使用。
  7、处理硬盘的坏道
  故障现象:系统运行磁盘扫描程序后,提示发现有坏道。
  故障分析与处理:磁盘出现的坏道只有两种,一种是逻辑坏道,也就是非常关机或运行一些程序时出错导致系统将某个扇区标识出来,这样的坏道由于是软件因素造成的且可以通过软件方式进行修复,因此称为逻辑坏道;另一种是物理坏道,是由于硬盘盘面上有杂点或磁头将磁盘表面划伤造成的坏道,由于这种坏道是由于硬件因素造成的且不可修复,因此称为物理坏道。对于硬盘的逻辑坏道,在一般情况下通过Windows操作系统的Scandisk命令修复,也可以利用其他工具软件来对硬盘进行扫描,甚至可用低级格式化的试为修复硬盘的逻辑坏道,清除引导区病毒等,但低格对硬盘极为损伤,建议不要采用这种方式。对于硬盘的物理坏道,一般是通过分区软件将硬盘的物理坏道分在一个区中,并将这个区域屏蔽,以防止磁头再次读写这个区域,造成坏道扩散。不过对于有物理损伤的硬盘,建议将其更换,因为硬盘出现物理损伤表明硬盘的寿命也不长了。
  8、硬盘有坏道无法分区
  故障现象:一块硬盘无法进行分区,进行磁盘扫描程序时也不能通过。
  故障分析与处理:估计应该是硬盘存在坏道造成的。如果坏道现象不严重,可通过Partition Magic软件将其屏蔽,如果坏道较多,建议更换硬盘。
  9、修复被恶意代码损坏的硬盘
  故障现象:浏览网页时不幸中了恶意代码,电脑在死机后再重新启动时就不能找到硬盘了,重新分区也不行。
  故障分析与处理:估计是恶意代码破坏了硬盘的Firmware或硬盘分区表。这类问题一般需要用另一块硬盘来引导,看能否对其进行分区等操作。如果不行的话看能够刷新硬盘的Firmware,如果能刷新建议更新硬盘的Firmware。如果还不能修复最好将硬盘送修。
  10、进行磁盘碎片整理时出错
  故障现象:在对硬盘进行磁盘碎片整理时系统提示出错。
  故障分析与处理:文件存储在硬盘的位置实际上是不连续的,特别是对文件进行多次读取操作后,这样操作系统在找寻文件的时候会浪费更多时间,导致系统性能下降。而磁盘碎片整理实际上是把存储在硬盘的文件通过移动调整位置等使操作系统在找寻文件时更快速,从而提升系统性能,如果硬盘有坏簇或坏扇区,在进行磁盘碎片整理时就会提示出错,解决方法就是在此之前对硬盘进行一次完整的磁盘扫描,以修复硬盘的逻辑错误或标明硬盘的坏道。对硬盘进行磁盘碎片整理的时间不宜频繁,因为进行整理操作时,系统会频繁读取硬盘并耗费相当长时间,如果整理次数过频,很可能导致硬盘损伤。一般以两个月左右一次
拓扑简单描述
  某校园电子阅览室使用CISCO Catalyst 2950T-24-SMI作为集线设备,并通过一条双绞线与图书馆楼的中心交换机CISCO Catalyst 3550-48-EMI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