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焊接中锡须的失效分析

楼主(2008-11-21):
如题,一共三个附件:

网友(2009-08-21):
主要内容是什么?

网友(2011-08-18):
先回复再看。

网友(2016-11-21):
壹、摘要--------------------------------------------------------------------------01
貳、錫鬚問題--------------------------------------------------------------------01
1. .無鉛錫合金電鍍衍生錫鬚問題存在已有半世紀歷史----------------01
2. 連接器表面處理錫鉛製程轉換為錫銀、錫鉍、錫銅及純錫等----03
3. 錫鬚問題如何定義,是否有標準規範?-------------------------------11
4. 無鉛製程錫鬚問題的解決方案-------------------------------------------13
5. 國外連接器廠錫鬚問題的測試方案-------------------------------------15
6. 連接器產業錫鬚問題的因應之道----------------------------------------19
參、結論--------------------------------------------------------------------------21
肆、參考文獻--------------------------------------------------------------------21

网友:
一共22页,分成三份文档。

网友:
感覺似乎不錯~
不過目前還不需要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