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L倍频问题

楼主(2008-11-21):
之前用的是12MHZ的晶振,比较容易得到192MHZ的时钟信号
现在改为7.6MHZ,要求Mdiv[5:0], Ndiv[5:0]
请问能用PLL倍频得到192MHZ的信号么?
3x

网友:
这个去找本书看看比较好

网友(2009-01-02):
有难度。192/7.6=480/19,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PLL工作原理是先倍频在降频。
12M到192M,直接倍频,VCO可以做到192M就可以了。
如果输入是7.6M,192/7.6=480/19, PLL得先倍频480倍到3.648G。
你这个PLL没有这么大本事吧?

网友:
used in FPGA or ASIC? If ASIC, it's not possible except that you have PLL ip.

网友:
使用FPGA实现:2个PLL级联,第一个PLL7.6X20/19=8MHz,第二个PLL8X24=19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