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这两部份电路为什么这样设计?

楼主(2008-11-22):
主板上这两部份电路为什么这样设计?如下图所示为电脑主板一小部分:
                        1、为什么在电源+5V与+3V之间要跨接两个0603的小电容c544 和c545?
                        2、右图VCCM是直流电压,U_MAA[0:2]是一些到CPU的地址线,但中间为什么会是电容C164 C158。。。?
请问此种电路设计有什么用意,谢谢

网友A:
第一个图的电容,应该是为跨3.3和5V的切割线信号提供回路用的。可改善信号,防EMI。一般放在跨点附近。
第二个,猜测是地址线拓扑结构复杂,接点较多或有连接器,改善信号品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的电容,应该是为跨3.3和5V的切割线信号提供回路用的。可改善信号,防EMI。一般放在跨点附近。
第二个,猜测是地址线拓扑结构复杂,接点较多或有连接器,改善信号品质用的。

这个是主板上4个DDR2插槽与CPU部份的,觉的你所说的第二点就对了,谢谢。。。

网友:
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
第二个比较奇怪????

网友(2011-05-08):
电容是滤波的啊

网友(2011-06-30):
第一个我理解。

网友(2011-10-16):
我看不到哦不过那

网友(2015-05-22):
回复 网友A:

    了解

网友(2015-12-22):
学习了,号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