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何要使用secondery ESD?

楼主(2008-11-22):
我个人理解是因为衬底电势差,不知对否?

网友A:
一般而言,2nd的ESD器件比较容易开启,但防护能力较弱,1st的ESD器件比较难开启,但防护能力强.
ESD pulse来的时候,2nd的ESD先起作用,当流过一定的电流时,由于1st,和2nd之间一个串联电阻的作用使在1st的电压显著增大,这样就促使1st的ESD器件能均匀开启,起到有效防护的作用.

简单来说,加了串联电阻和2nd器件,能增大1st的Vt2,还能使其更均匀开启. 另在2nd器件在CDM防护设计上也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2nd的ESD器件比较容易开启,但防护能力较弱,1st的ESD器件比较难开启,但防护能力强.
ESD pulse来的时候,2nd的ESD先起作用,当流过一定的电流时,由于1st,和2nd之间一个串联电阻的作用使在1st的电压显著增大,这 ...

哦,谢谢了!
还有几个小问题。。呵呵
开启是指击穿?
Vt2是指?
那为什么2nd ESD要靠近电路输入器件呢?
还望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了!
还有几个小问题。。呵呵
开启是指击穿?
Vt2是指?
那为什么2nd ESD要靠近电路输入器件呢?
还望大侠不吝赐教!

开启一般指击穿
Vt2是指二次击穿(失效)点的ESD器件上的电压
因为2nd ESD要放在串联电阻后面,core circuit前面,这样才能使更难触发的1st器件开启. 前面已经提到了,你再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2009-01-04):
引用 网友A:

开启一般指击穿
Vt2是指二次击穿(失效)点的ESD器件上的电压
因为2nd ESD要放在串联电阻后面,core circuit前面,这样才能使更难触发的1st器件开启. 前面已经提到了,你再看下就明白了

wo ding

网友B:
usually is for the MM and CDM mode RSD str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ually is for the MM and CDM mode RSD stress

would you please give more detail about why it's used for CDM ESD stress?

网友:
CDM, MM and HBM ESD evens differ in current magnitude, polarity, time constant, as well as the locaiton of current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