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点问题,各位大侠帮帮忙了!

楼主(2008-11-23):
附件中是原理图:
      我是菜鸟,刚出来工作,在学校没学好,帮忙算一下该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多少,谢谢了!

图纸

图纸

楼主:
很难吗?怎么没人愿意帮忙呢?

网友A:
可能双极的大家都不太感兴趣吧,我只能换作mos来做了一遍,不知对不对啊
把R1,R2和R4组成的网络当作第二级的射极反馈电阻Rs,第一级是个共射极放大器
Av=gm1*R3*gm2*R5/(1+gm2*Rs)

楼主:
我自己觉得bjt和mos管差别不大了,因为R2是一个直流的反馈,作用是稳定静态工作点的,所以和电路的放大倍数没什么关系,只需要将两个共射极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直接相乘便是电路的放大倍数,这样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双极的大家都不太感兴趣吧,我只能换作mos来做了一遍,不知对不对啊
把R1,R2和R4组成的网络当作第二级的射极反馈电阻Rs,第一级是个共射极放大器
Av=gm1*R3*gm2*R5/(1+gm2*Rs)

似乎好像差不多,但是这是一个典型的负反馈哦
电阻R1 R2确实是为了确定工作点的
但是推导时直接在输入端加vi就可能会有问题哦
这样的电路应用一般前面是ac couple的信号,通过电容隔直进来信号
当电容可能也是一个阻抗,这时反馈作用就会体现,反馈系数与具体的元件参数有关系

网友:
I agree with standup's solution for open loop gain,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s a neg. feedback network R1/R2
I quite forget the calculation, but please refer to any analog book
find the "feedback" chapter for loop breaking technique
then you can find an easy way to obtain the closed-loop gain based op the open-loop gain
( Razavi's may be a good choice...)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再看看书好好学习一下了,楼上的这位老兄你的英语好牛,居然用英语解释,佩服!

楼主:
看看这样对不对:
(附件是电路图及其交流等效图)
此电路中R2为直流反馈,对电路的放大作用无影响,仅起稳定静态工作点的作用,因此这里放大器为两级共射极放大电路直接耦合而成,因此放大倍数为两级放大倍数的乘积。
该电路的交流等效电路图如右图
Au1=β1(R3//Rbe2) / Rbe1;
Au2=
β2(R5//RL) / Rbe2
Au= Au1* Au2=β1*β2[(R3//Rbe2) / Rbe1][ (R5//RL) / Rbe2]

楼主:
没人看呀!

楼主:
还是没人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这样对不对:
(附件是电路图及其交流等效图)
此电路中R2为直流反馈,对电路的放大作用无影响,仅起稳定静态工作点的作用,因此这里放大器为两级共射极放大电路直接耦合而成,因此放大倍数为两级放大倍数的乘积 ...

Above is the open loop circuit including the feedback load effect, it is a current-current feedback. First you calculate the above open loop gain, i.e. Ao; and then get the close gain: Ac=Ao/(1+B*Ao); B=R4/(R2+R4);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这样对不对:
(附件是电路图及其交流等效图)
此电路中R2为直流反馈,对电路的放大作用无影响,仅起稳定静态工作点的作用,因此这里放大器为两级共射极放大电路直接耦合而成,因此放大倍数为两级放大倍数的乘积 ...

电压串联负反馈。把反馈网络断开,然后画整体小信号图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