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的p1口控制ADC0809

楼主(2008-11-23):
ADC809可以看做I/O口用51单片机的p1口来控制吗?
一般51单片机都是通过p0口和p2口来控制外围芯片工作的,我这里这两个口都连了别的片子,就p1口还空着,能不能用它直接控制啊,高手来指教下。

网友(2008-12-25):
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还是用P0口好

网友(2009-05-17):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P0口好

为什么呀?

网友:
P1也是通用I/O口,所以可以的。

网友:
变压器材料有什么讲究

由于硅钢在交变磁场中的损耗很小,顺特变压器厂
所以变压器主要都是采用硅钢片来作磁性材料。硅钢片可分为热轧和冷轧两类,冷轧硅钢带由于具有较高的导磁系数和较低的损耗,因此用来制作变压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环行变压器
效率高的优势。热轧硅钢带的性能则略逊色于冷轧硅钢带。
  普通的EI型变压器是将硅钢板冲制成0.35?C0.5mm厚的E型和I型片子,成都变压器厂
经过热处理后再插入绕组线包内,这类铁芯以使用热轧硅钢片居多(含硅量很高的优质硅钢片型号为D41、D42、D43、D301)。环型和C型变压器的铁芯则是采用冷轧硅钢带经卷绕而成形,其中C型变压器系经热处理浸漆后再切开制成。
  变压器的漏电感是由未穿过初、次级线圈的磁通产生的,顺德变压器厂
这些磁通穿过空气而自成闭合磁路。增强变压器变压器初、次级间的耦合密度可以减小漏感。良好的变压器其漏感应不超过初级线圈电感的1/100,高保真Hi?CFi用的胆机输出变压器则不应超过1/500。
  判断音响用变压器硅钢片质量高低的重要参数之一是硅钢片的最大磁力线密度。常用的几种优质硅钢片型号如下∶D41?CD42,最大磁力线密度(单位?CGS高斯)10000?C12000GS;D43,天津变压器厂最大磁力线密度11000?C12000GS;D301,最大磁力线密度12000?C14000GS。

网友:
应该可以吧,只要实时性可以得到满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