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时钟频率切换方法

楼主(2008-11-23):
给定一个使能信号,如何做到在两个时钟的切换过程中不产生毛刺?

下面这个方法不知道行得通否,请各位大虾指点。

A:将使能信号及其反信号分别用两个时钟的低电平锁存,锁存器输出与相应的时钟相与,
      将两个与门输出相或。

网友:
曾经看到过一种方法:
假定从clk1切换到clk2,输出为clk3,并且有一个切换使能信号,在切换使能信号有效时,等待clk1拉低,在clk1拉低之后去等待clk2拉低,在clk2拉低后切换到clk2.

大概是这样的过程,原来的那个资料找不到了,希望对楼主有一点点启发。

以上是凭记忆写的,当时自己也没太注意,可能会存在错误!

网友:
给个参考代码。verilog的。

264 Bytes, 下载次数: 50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逻辑上实现;也需要物理设计(后端设计)的人配合,时序工具可以检查尖脉冲。

网友:
应当在切换间保留一定时间的间隔

网友:
基本是这样的

最简单的 assign clk_out=(sel)?clka:clkb;
这样肯定是有毛刺,因为sel可能和俩时钟都不同步。。
然后修改,在sel上加DFF,先变成同步,然后互锁逻辑,基本可以减少毛刺了
当然如果时序允许用2*2DFF更好些,忘了是那本国外的书说过了

网友:
基本上是这样的:
首先要将选择信号在两个时钟域里面同步(用下降沿),然后再在当前时钟的低电平切换到备选时钟!

网友:
回去试一下,~~~~~

网友(2008-12-31):
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网友:
原则上应该检测CLK1、CLK2的电平,在CLK1、CLK2的电平相同的时间切换

网友:
只能尽量避免。

不能彻底去除吧。

网友:
把10#图改成两个寄存器吧。

网友:
xilinx得可以用DCM处理

网友(2009-03-02):
正受困于此,谢谢

网友(2009-05-14):
多谢

好像另外一个主题里有介绍了,不过还是要谢谢热心的朋友们

网友:
上 google 搜索一下:  glith free clock switch
老外有文章专门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