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as电路

楼主(2008-11-24):
这种类型的bias电路有什么好处?

网友:
负反馈啊,正反馈就球了

网友:
哪里有正反馈呀?我咋没有看出来呀?

网友:
楼上说得对,这是一个pmos的wilson电流镜形成偏置源,简单分析应该是负反馈
M7的电流是输出电流,而M2可以认为被一个恒流源偏置,即其上的电流是不变的
当输出电流由于某种原因变大,M5看作一个1/gm5的电阻,其上压降增加,M5漏极的电压变小,即M4的栅压变小,Vsg4变大,但是M4被恒流源偏置,所以只能减小Vds来保持恒定电流,即增大了M3的栅压(根据前面分析,M3的源电压降低),所以Vsg3变小,实现了电流稳定。这就是负反馈吧
相反的情况也可以分析。
当然也可以在电流镜里断开环路,计算环路增益,会发现在低频下相移180度,但绝对值小于1,这根据稳定性判定,这个环路是稳定的,处于负反馈状态
关于电流镜和偏置大家可以多讨论啊,这确实是很重要的部分

网友:
书上有的就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网友:
书上有的就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或许你是懂了,你以前看过,如果你原来没接触过,你又作何感想,况且你知道和你能讲明白是两回事,如果你懂了略过就是了,你不想回答还批评别人耐心的回答,所以特别感谢standup 认真的解答!

网友(2018-07-06):
没看到你的电路啊

网友:
我也没看到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