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问题:为何只有突发长度为8正常?

楼主(2008-11-24):
SDRAM问题:为何只有突发长度为8正常?

最近在写一个sdram的控制器,但是比较奇怪为何只有突发长度为8正常
我设置突发长度为1、2、4读取出来的结果不稳定时对时错
但设置为突发长度为8的时候读出来的结果与预期的一致

这可能是什么缘故导致呢?那位有经验指点指点

楼主:
为了不与存储体中电容的数据有效保存期上限是64ms相冲突,
计划每60ms对全部4096行存储区进行一次自刷新
(60000000/4096)/20=732.421875(ns),这里取733
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2楼的回答不太对:Burst和Refresh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前者是对列进行操作,后者是对行进行操作。

至于楼主为什么Burst=1/2/4读出来是错的,要看具体的时序。。。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start address出错那

网友:
只做过BL = 8的,其他的没试过,不过感觉跟自动刷新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