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的热设计问题求教!!!

楼主(2008-11-25):
PCB板的热设计问题求教!!!
问题描述:
PCB板的热量主要分为两部分,一种是电流通过导线发热,在电源部分尤为明显。所以较为宽地铺铜是必要的。第二是芯片工作后产生的热量,尤其是一些高端芯片,发热非常厉害,芯片表面温度达到了75度,请问大家是如何解决这种问题的呢?

网友: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网友(2009-02-14):
问下做pcb设计有前途么?

网友(2015-12-18):
回复 楼主:

    PCB板的热量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种是电流通过导线发热,在电源部分尤为明显。所以较为宽地铺铜是必要的。
第二是芯片工作后产生的热量,尤其是一些高端芯片,发热非常厉害,芯片表面温度达到了75度,请问大家是如何解决这种问题的呢?

加散熱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