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nmos多大电流可以认为进入亚阈值区

楼主(2008-11-25):
调运放时遇到的问题,
想增大第一极点的位置,这时候Vgs略小于Vth,用亚阈方程算好呢还是用饱和区的跨导方程算好呢?没做过这么低电流的,在实际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比如电流不能小于什么值?或者流片出来的结果偏差很大?

后来又发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用的是chrt35工艺,nmos管3uA时Vgs才刚刚等于Vth,pmos管1uA时Vgs就可以大于Vth,有没有人注意到,那位高手给解释一下?

网友:
与管子的尺寸有关吧
我记得razavi书上说过1uA/um(I/w)时候vgs约等于vth

网友:
那个区叫subthreshold,就理论上来看,它的管gm将会变的很大,那个区的的行为很像bjt,
实际厂(fund)做modeling并不会仔细的model此区,所以将会有极大的误差...

网友:
0.1uA per W/L

网友A:
100n比较大了,不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n比较大了,不一定的!

这么小的电流,怎样对工艺进行控制才能制造出来呢

网友B:
参考subthreshold的mos理论。
该区存也存在饱和区,当vgs<Vth, vds>3Vt时也是饱和区。

同样的尺寸nmos的电流能力比pmos强,因为电子迁移率>空穴迁移率

网友:
受教了,多谢

网友:
一般在纳安级的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subthreshold的mos理论。
该区存也存在饱和区,当vgs3Vt时也是饱和区。

同样的尺寸nmos的电流能力比pmos强,因为电子迁移率>空穴迁移率

您说的是vds〉3vt后就饱和了是吧
但是这时候就没有沟道调制效应了么

网友:
1uA/um 应该就要小心了吧

网友(2011-10-13):
0.1ua per w/l差不多

网友(2012-01-08):
一般是按VGS小于多少考虑,还是Id多少考虑!

网友:
在亚阈值区跨导约为Id/(nkt/q),饱和区的话就是2id/vod,两个相等就是转变点的过驱动电压值了,大约是2nkt/q,50mv左右吧。

网友(2012-10-29):
还在学习中,不断积累

网友(2018-03-19):
感謝分享  大堆   thx

网友(2018-07-20):
亚阈值的增益和内阻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