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不使MOS管偏置在弱反型区以获得更高的增益

楼主(2008-11-26):
在一般的设计中,为什么不使MOS管偏置在弱反型区以获得更高的增益呢,例如使过驱动电压为0.05V或更小,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一般的设计中,为什么不使MOS管偏置在弱反型区以获得更高的增益呢,例如使过驱动电压为0.05V或更小,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它确实可用在低功耗低频率电路中

网友:
工作在亚阈区,速度比较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一般的设计中,为什么不使MOS管偏置在弱反型区以获得更高的增益呢,例如使过驱动电压为0.05V或更小,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个人理解,如果工作在弱反型区,如果工艺角变化大,有可能进入截止区。因此在学术上弱反型区有可能,在工程上弱反型区估计采用就要多考虑了

楼主:
论坛果然高手如云,谢谢赐教了

网友:
应该有亚阈值的电路设计出来吧,如果标准工艺的话变化很大,他们是不是要采用特殊的工艺呢?

网友:
现在已有应用

网友:
亚阈值区电流电压关系不是完全的指数关系,又和截止区和饱和区靠近,很难保证,建模难度大

网友:
工艺稍微偏一点,估计就不能工作了,还是要留足余量把

网友:
速度很差,噪声好高。
另外听某些有经验的设计师说太低的vdsatPVT也比较危险。

网友:
亚阈值不稳定,由于工艺偏差可能进入饱和区

网友:
确实是这样,工程与理论不同

网友:
对工艺要求太高了。

网友:
但是高速的电路是工作在大电流状态的,亚阈值时的增益是很高,但是不适用在这种情形下。这也算个trade-off吧。

网友:
现在常用的BSIM模型对亚阈区的描述也不够精确

网友:
不太明白,为什么比较危险呢?是指成品率么?

网友:
速度不够快

网友:
要考虑工艺的偏差,做产品而不是做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亚于去增益大啊

的确很大
其实设计是有技巧的
你用很宽的管子  然后大电流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不管你跑什么corner 都会在亚阈值区的  所以工艺不是问题
第二 噪声不高 啊    不管是热噪声还是闪烁噪声  ,貌似和工作区域没有关系啊
而且 在大电流下,跨导会变大,反而使噪声减小 而且由于面积大 1/f噪声也小啊
当然功耗会大 这主要和你的应用有点关系  如果GBW大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在fab提供的文档,看到measurment 和model 曲线对比似乎也挺准的

网友(2009-09-24):
个人以为,增益很大是肯定的,但是输出和工艺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很难控制

网友:
it is about trade off
area big, bw low, linearity bad,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一般的设计中,为什么不使MOS管偏置在弱反型区以获得更高的增益呢,例如使过驱动电压为0.05V或更小,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电子表电路就工作在这个区

网友:
特定的应用比较实用,但是不推荐,failture的risk比较高

网友(2010-10-05):
驱动能力弱
速度慢
噪声大

网友:
主要是速度问题,电流小速度太慢

网友(2011-05-13):
回复 楼主:

    基准电路的运放中,为了减小失调,我增大了差分输入管的尺寸,而为了减小功耗,尾电流只给1uA,发现输入管工作在亚阈值区,不知道这种设计好还是不好

网友:
corner的考量吧
做產品注重的是yeild
特性差一點點沒啥要緊

网友:
在微功耗运放中,有使管子工作与弱反型区的应用。。根据艾伦书上的观点,GB与i成正相关,GB比较小是弱反型运放受限的主要原因。

网友(2012-03-30):
在sub-threshold区低频跨导gm不再按照2I/Vov计算;设计中是先选定你需要的放大倍数,以此选定需要的gm,一般来说gm的确倾向于比较大的值。
选定gm以后选定 gm/Ids,这个值与过驱动电压有关,在strong inversion区随着 过驱动电压增加而降低,在median, weak inversion 随着Vgs-Vth的值减小而升高。
选定gm/Ids是工程中的实际考虑,大的gm/Ids如楼主所说,能获得较低过驱动电压,一般用于增大线性范围;
较低的gm/Ids,过驱动电压较高,能增大截止频率fT,扩大Gain Band Width.
所以是强是弱取决于管子放在电路的位置以及这个位置需要起到的作用。

网友:
我认为既然已经开始讨论弱反区了,不应该还用截止不截止的观点来分析MOS,我认为是主要是速度的问题,还有非要说就是老观念根深蒂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一篇  Weak inversion in analog digital_vittoz

Weak inversion in analog digital_vittoz.rar (155.78 KB , 下载次数: 124 )

网友(2013-08-09):
回复 网友C:

    ding

网友:
设计时把输入管工作在亚阈值区域是没有问题的,我经常这么做。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在有限的Id的条件下,尽量提高电路的gm,而且让输入的噪声变小。上面很多同学说的很对,对于不是输入管的管子,如果它进入了亚阈值区域,一般来说对于电路是不利的。所以关键是看你在什么地方用它。

网友:
有沒有要討論 intel  在cpu 上好像都使用 near threshold 方式 ..
應該也是操作在 sub threshold region 的 device.

一般來說 對 digital 來說 Vgs > Vth => working
  Vth  < 但 close Vth 會導通一些 , 照說是沒有判斷是 on or OFF . 但是
以前有看過 paper會使用 substrate voltage 來調整 mos vth ,
但是 intel process 應該是更厲害 . 只是如何去做到 ?? 不知道  目前 tsmc 是到 28NM
將來到 14nm 會不會改使用 類似 方式 取省電 + 切換高速 ??

另外是討論 near threshold 下 analog circuit 如何做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所说的弱反型区就是亚阈值区吧,那时候电压和电流时指数关系,斜率很大,就是你的gm很大,所以增益会很高,前提是你的Rout不变的比较。亚阈值有个问题,就是电流很小,所以速度很慢,比较适合低速电路,比如误差放大器这种,另外随着corner变化有可能退出亚阈值区,增益会有变化,请慎重使用。

网友(2014-12-02):
好话题啊

网友:
是的,尽量不要在亚阈工作

网友(2015-08-05):
我看着还不错呢

网友:
在基准电路中有应用

网友(2019-08-06):
有偏置电流,偏置在亚阈值区怎么可能进入截止区呢?噪声大还是小要看管子的位置哦!

网友:
这是要看应用场合的,高速一般偏置在强反型,这时候如果要求高增益就得多级或者增益自举。弱反型的跨导效率是大,但是管子尺寸非常大,带来非常大的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