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bandgap中三极管电流方程

楼主(2008-11-26):
带隙中用的是三极管BE结,按照二极管的电流公式推导,应该为Ie=Is exp(Vbe/VT),但为什么一定要写成Ic=Is exp(Vbe/VT),用Ic取代Ie,并且添加了一个条件(用Ic取代Ie必须beta很大)?大家知道为什么这样处理吗?

网友A:
你的两个公式里的Is不同, 一个是Ibs, 另一个是Ics。对于二极管的电流: Ibe=Ibs exp(Vbe/VT), 对于j接成二极管形式的三极管Ie电流: Ie=(Ibe+Ice)=(1+beta) Ibs exp(Vbe/VT)~=Ics exp(Vbe/VT)。这个电流远大于普通的二级管电流。

楼主:
感谢guo2008!
我想问一下拉杂维书上318页中的带隙,为什么需要pnp的β很大?感觉这个β好像不影响吧?只要确保Q1管和Q3管的IE相等,它们两个管的IC就相等,这样应该就符合带隙的要求?

网友:
要Ie相等很容易,但Ic怎么保证相等?
Ie=Ic+Ib, Ib=Ic/beta,Ie=(1+1/beta)*Ic, beta很大才能忽略基极电流啊!

网友(2008-12-31):
引用 网友A:
你的两个公式里的Is不同, 一个是Ibs, 另一个是Ics。对于二极管的电流: Ibe=Ibs exp(Vbe/VT), 对于j接成二极管形式的三极管Ie电流: Ie=(Ibe+Ice)=(1+beta) Ibs exp(Vbe/VT)~=Ics exp(Vbe/VT)。这个电流远大于普通的 ...

不知所谓。
npn中的Ib主要是b区的电子复合产生的电流和空穴注入e区产生的电流

Ie=Ic+Ib这没错
但这个Ib与二极管中的Ibe(如果Ibe=Ibs exp(Vbe/VT), )不是一回事。

网友:
这类帖子会有前途,占个位子去买瓜子

网友B(2011-05-05):
想请教一下Is是什么?是设计的一个固定常数吗??

网友(2019-08-15):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Is是什么?是设计的一个固定常数吗??

饱和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Is是什么?是设计的一个固定常数吗??

反向饱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