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ger里面的交流环路稳定性问题

楼主(2008-11-26):
谁做过锂离子CHARGER啊?在做环路交流稳定性的时候,怎么处理锂离子电池呢?它的交流等效怎么样才合适啊?

网友:
这个事关于那个方面的?

网友(2008-12-26):
You may be nervous about letting

You may be nervous about letting us wow goldaccess your game account while leveling your character. Game account theft is a very real problem, cheap wow goldthus we take the security of our custumers' game accounts very seriously. In addition to the fact that we as a company would like to stay in business for more than a few weeks, you should take comfort in buy wow gold the fact that we only need your game ID and password to level your character.world of warcraft gold We do not need your master ID, password, wow goldor your birthday, all of which are needed to take full control of an account. Since you keep this vital information yourself, your account is fully secure.

网友:
简单的可以等效为:直流源+电池内阻

网友:
支持顶一下

谢谢,支持一下,顶上

网友(2009-02-03):
锂离子电池的简单交流等效模型是电池内阻,数百mohm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在CHARGER的交流稳定性仿真中,为什么可以简单的把电池等效为它的几百毫欧的内阻?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时,电池交流模型都是这样简单等效的?那电池上面那个大电容在交流时又怎么处理呢?是不是因为那个大电容构成的零极点非常小从而对消了,于是不考虑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在CHARGER的交流稳定性仿真中,为什么可以简单的把电池等效为它的几百毫欧的内阻?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时,电池交流模型都是这样简单等效的?那电池上面那个大电容在交流时又怎么处理呢?是不是因为那 ...

电池是DC 电压源,AC时你说是等效为什么好呢?

横流充电时,电池的等效模型应该是在你的充电LOOP之外吧……
CV时,可能也不需要考虑那个大电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在CHARGER的交流稳定性仿真中,为什么可以简单的把电池等效为它的几百毫欧的内阻?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时,电池交流模型都是这样简单等效的?那电池上面那个大电容在交流时又怎么处理呢?是不是因为那 ...

可充电电池的大信号模型是一个随SOC,温度T变化的直流电源+内阻串联而成的,简化的模型可以等效为一个大电容+内阻串联。
内阻基本上是由电池的电化学特性决定的。
在AC小信号模型中,不论直流电源和电容都等效为对地短路,所以电池交流小信号模型是一个内阻。

网友:
这个很烦人 当年我写论文就为电池的model烦恼很长
后来实在找不到合适的
也就拿电阻串联大电容了

网友(2011-01-27):
回复 楼主:

网友(2013-12-10):
这个问题是很麻烦啊!

网友:
小信号模型中应将电池理解为电容串联电阻。
但不应简化为单一内阻。
可在Bode plot上画出电池的频率曲线,频率低的时候是斜线,一直到1/jwc=R内阻的时候,变为横线。

网友(2014-05-16):
是个新问题,电池充电时,是否有明显的电容特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