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时钟域设计,急!!!

楼主(2008-11-26):
请问个给大侠:
小弟在设计时,碰到了两个时钟,CLK1和CLK2。其中CLK1为外部时钟,CLK2为内部时钟。现在比如我们不知道两个时钟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时钟的频率比的值都有可能,没有确定的关系,可能CLK1是CLK2的10倍,或者CLK2是CLK1的10倍等等关系)。现在我要把CLK1信号引进内部模块(就是CLK2的模块)来,我怎么设计,才能保证CLK2的所在的模块一定能采集到CLK1?谢谢个给大侠了,小弟在线等答案!

网友:
你将CLK1引入CLK2模块的目的是什么?单单为采样CLK1么?

网友:
没辙

如果你不修改前提条件

网友:
外时钟经锁相后和内时钟匹配行吗?

网友:
是用CLK2时钟去采CLK1时钟域里的数据还是去采集CLK1时钟本身?

网友:
引入时钟的用处是什么呢

不明白lz这种时钟引入只是为了采样,还是说要把clk1时钟域的信号传递到clk2
只是采样的话,觉得没有什么用啊,时钟域毕竟最终还是要作用在信号上,那么为什么不clk1内部产生最终需要的信号,然后再通过FIFO或者结绳法传入clk2的域呢?

网友:
如果clk1是作为clk2中的控制信号的话,那就完全当作一个异步信号来用好了,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做。。

网友:
至少要知道谁快谁慢,才能做

网友:
还得看具体应用!
你连CLK1和CLK2的关系都不清楚的话!是不能往下设计的!

网友:
clk1和clk2的相对关系需要明确

网友:
条件似乎太过模糊了

网友:
是啊!!做设计一定要先清楚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2008-12-27):
你可以试一下握手信号
不过如果是完全异步的话,时序问题是没办法保证的

网友:
同步电路估计没辙。异步的考虑一下吧!

网友:
除非是burst数据,用个双口fifo就行了,否则吞吐率根本不等,不可能

网友:
先看一下两个时钟域之间的交流信号,如果A到B传输的是单路控制信号,使用双触发器打一下,如果A到B传输的是多路数据信号,采用FIFO

网友:
跨时钟域有经典的异步对接电路,

可以找找相关的文献

网友:
没看懂

楼主想要干什么呢

网友:
锁相环调整相位。

网友:
FIFO+握手信号?

网友:
不同频率的时钟相互采样?一般方法是不行的。还是不同时钟域的数据采样?

网友:
eetop  应该不能做到吧

网友:
clk2慢的话,应该不能保证全部采到clk1的吧~

网友:
看到前面许多热心人的回帖,我来总结一下:
因为先前有提到两个时钟,我觉得因该是数据信号:
1)  首先要做到Average吞吐量的匹配
2)用异步FIFO(FIFO大小与Burst量有关)

网友(2009-02-08):
锁相环怎么用的啊  我都没用过呢,赶明我也去研究一下

网友:
问题不明确

网友:
~~~~~~~~

用高频时钟采样低频时钟域的信号没有问题吧,低频到高频的信号应该经过寄存器锁存,个人认为~

网友:
可以设计一个控制器

当快采慢的时候,用2-D同步器
当慢采快的时候,用结绳法电路

注意的是满采快肯定是不能满负荷运行的

网友:
帖子很好啊
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总结一下?

网友(2009-11-21):
楼主还是把具体情况说明白吧

网友:
得看具体应用,是单bit还是bus,是控制信号还是数据,处理各不相同的

网友:
just use CLK2 to sample CLK1 domain.

网友:
LZ没说明白呀.如果仅是两时钟域交换数据就用FIFO好了

网友:
快时钟采样慢时钟信号:如果你不在乎详细的关系,只在乎是否能正确采集到数据,用double sync接口,否则用FIFO。
慢时钟采集快时钟信号,可以用FIFO,或者保证快时钟的信号宽度必须让慢时钟可以采集到。

网友:
条件不明确,FIFO也会溢出或覆盖。

网友:
只能高频率采低频率的样吧!

网友:
可以采用握手协议的方式~

网友(2010-01-05):
说的具体一点吧

网友:
把信号展的足够的宽,再做异步时钟域处理

网友:
慢时钟可以做触发器的使能信号

网友:
楼上几位兄弟说的很清楚了。
引进这个时钟到底是为什么?
是采集时钟,还是采集数据?
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再问嘛!

网友:
数据传输的话最好用fifo控制信号可以采用同步器同步下

网友:
如果两个CLK关系不清楚的话,最好用FIFO来做,然后再加上握手信号

网友(2010-02-10):
how about the data rate

网友:
好问题!
采集CLK1?纯数字应该没有解。
采集CLK1的数据,用异步fifo加enable就可以了。

网友(2010-03-28):
clk1到底是时钟还是控制信号或数据信号?问题都不说清楚,怎么回答? 1# yepizhou

网友:
赚钱赚钱

网友:
灌水水。就要灌,赚钱下货走人

网友:
没说清楚,时钟采时钟么?

网友:
用异步FIFO?我猜的

网友:
I/O 沒有相依性的情況下,  Asynchronous FIFO 唯一解.

网友(2010-09-20):
用同步器试试
1# yepizhou

网友:
clk1与clk2快慢问题好像可以不需考虑吧

网友:
高级一点的方法就是采用FIFO,低级一点的方式就是采用两级或者三级触发器进行数据采集

网友(2010-12-24):
要顶,看了贴,学习了不少

网友:
可以采用握手的方式,clk1将信号拉为高有效,然后clk2用两极寄存器采样,当采到clk1来得信号后,返回给clk1,clk1同样通过采样检测反馈信号是否有效,当检测到反馈信号有效时,将最开始的信号拉低,结束一轮的握手。

网友(2011-07-27):
Your infomation is not enough for us to discuss the solution...

网友:
你至少要说明哪个时钟要快一些吧。
让别人知道是从快到慢还是从慢到快。
慢到快比较简单,快时钟打两拍就可以用慢时钟域的数据;
慢到快就要用异步FIFO或者结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