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求教!高手帮忙我的M-file 請問如何找到 L 的最小值?

楼主(2008-11-27):
當Tac 和 Tab 都小於2000時,請問如何找到 L 的最小值?
再加一個 While Loop?

L=3:0.1:6.7;
th = acos((45-L.^2)/36);
ph = asin((6*sin(th))./L);

j=1;

Tab = 2000./(sin(th)+cos(th).*tan(ph));
if Tab<2000 then
Tac = (2000.*cos(th))./(sin(th)+cos(th).*tan(ph));
if Tac<2000 then
ARRAY(j)=(L,Tab,Tac)
j=j+1;
end
end

plot(ARRAY(:,1),ARRAY(:,2),'m',ARRAY(:... of AC'),ylabel('Tension'),title('Tension Plot');
legend('Tab','Tac');

网友:
易出口,全球买家找上门

易出口-全球买家找上门
易出口,营销型英文网站建设、全球20大搜索引擎海外推广、全球50大B2B整合营销海外推广、全球黄页目录推广、国外买家数据库,海外邮件营销。
http://www.Easybtb.com

楼主:
L由最小的開始,利用while迴圈判斷何時Tab或Tac會大於2000,若同時都小於2000就停下來,併記錄j,也就是L的最小長度L(j)

L=3:0.01:6.7;
th = acos((45-L.^2)/36);
ph = asin((6*sin(th))./L);
Tab = 2000./(sin(th)+cos(th).*tan(ph));
Tac = (2000.*cos(th))./(sin(th)+cos(th).*tan(ph));

j=1;
while Tab(j)>=2000 | Tac(j)>=2000
    j=j+1;
end
L(j)

執行結果

L =

    3.4000

网友:
先回复一个,然后慢慢看程序

网友:
先顶再看好习惯

网友:
没太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