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erl的程序中怎样run VCS

楼主(2008-11-27):
用perl写了一个script,作为仿真环境里面的run
vcs +v2k -f simlist.f
但是启动不了VCS
请问在perl程序中怎样启动eda tools呢?

多谢各位高手。

网友(2010-01-09):
system("make run");
run是一个Makefile中定义的命令:
run:
    vcs +v2k -f simlist.f
我是这么干的,或者你直接
system("vcs +v2k -f simlist.f");
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学习了,有收获啊

网友:
1# nicoleyang perl里面调用外部程序好像是用单引号‘还是`,我记不清了
`vcs +v2k -f simlist.f`

网友:
是的,这是perl调用外部命令的方法,不是单引号,是esc下面的那个符号。而且将可以命令产生的输出返回,便于以后需要用到返回的值。

网友(2011-03-17):
正需要,找到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