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op怎么不工作

楼主(2008-11-28):
电路图如下,通过Lc震荡电路产生正弦波,op为Lt6010,整个电路都采用正负15V供电,我现在已经产生了正弦波,但是用于反馈的lt6010没有工作,输出总是15V,应该怎样调节,求助

网友:
op好像是起稳幅作用的,输出+15V表明正弦波的幅度还未达到要求,检查一下幅度

网友:
OP控制两震荡管的Ic,    看看偏置电阻有无问题

网友:
运放这东西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