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SPICE如何进行噪声分析

楼主(2008-11-28):
菜鸟做了个帯隙,就是电路启动后输出稳定在1.359V,但无论经过多长时间,输出仍有0.9mv的波动,我想分析一下噪声是多少,请问HSPICE如何进行噪声分析?具体语法语句是怎样的?烦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怎么还没人回答呀?

我要急用呀,怎么还没人回答呀?呜呜

楼主:
欢迎多多交流!

网友A:
据我所知,HSPICE的噪声分析是将电路在工作点线性化后,进行地小信号线性分析,跟实际情况差别较大,不建议作为设计参考。还不如使用SPECTRE。
另,你的带隙不像是噪声引起的,建议看看环路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HSPICE的噪声分析是将电路在工作点线性化后,进行地小信号线性分析,跟实际情况差别较大,不建议作为设计参考。还不如使用SPECTRE。
另,你的带隙不像是噪声引起的,建议看看环路稳定性。

严重同意,

网友:
应该是振荡了把.

网友:
.noise
你可以查一下hspice的手册应该就有了吧!

网友(2009-05-17):
你所看到的波动不是噪声,因为在HSPICE里面,瞬态仿真是看不出噪声的

楼主(2009-09-14):
谢谢各位回复,的却不是噪声引起来的,而是瞬态仿真的时间步长设置太大了,导致计算不准确,将步长设置为ns级即发现问题不复存在。

网友(2014-08-14):
不会使用。noise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noise v(vout) v(vin)

网友:
顶贴只为俺下载,喔喔呵呵

网友(2015-03-11):
回复 楼主:
你知道怎么用SPICE瞬态分析反相器链的最大瞬时电流吗?

网友(2018-08-31):
好问题的类

网友(2023-11-06):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如果是全差分形式,要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