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ge pump里面管子size大小选择的讲究

楼主(2008-11-28):
用charge pump,将1.5V~3.6V的电源pump成12V的Vout。
如果是采用全PMOS结构,那PMOS尺寸的选择和pump电容的选择有何折衷?不考虑负载电流。
因为假设pump电容为1pF,那么管子尺寸越小,则寄生电容越小,按理效率越高。
若管子尺寸大,则寄生电容大,但是driving 能力强。
仿真的结果是,管子尺寸由小到大,Vout会先变小后又变大再变小。
不知从理论上怎么推导呢?

网友:
这个东西不错啊,值得一看

网友:
管子尺寸太小的话,导通电阻不能忽略。

网友(2009-01-13):
Generally speaking, larger size of power mos being switch, the overall Ron would be smaller.
That is to say, more charges would be pumped to output.

网友(2010-11-11):
Charge Pump:An Overview

网友:
最近也在搞,学习学习

网友(2014-04-12):
其实简单来讲是Gate drive loss与Conduction loss的trade-off
1. 如果管子体积越大Ron越小,Conduction loss越小。所以要保持switch的管子大一些减少Ron
2. 如果体积太大,Cgs太高导致gate drive loss提高,减少效率,所以管子不能太大
一般我都会sweep管子的体积,得到size vs efficiency的图表后选择最高efficiency的那个size

网友(2016-04-10):
正在弄这方面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
如果你做的gate drive,保证没有overlap,也就是在transient的时候没有shoot-through current,可以根据管子留过的平均电流,比例的分配Ron。
但是high frequency on-chip charge pump,一般non-overlap很难做到。这个时候1st stage太大,loss也大。需要sweep一下。 也需要调gate drive。

网友(2016-06-07):
請問一下大大  efficiency 要怎麼做圖呢

网友(2016-09-07):
回复 网友A: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