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spectre中如何仿pll环路增益?

楼主(2008-11-28):
各路高人,小弟初涉模拟IC,想请教一个关于pll的问题:用spectre工具如何仿pll的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

网友:
试一试用spectrerf 的pss,如果不行的话就只能建莫型了

网友A:
只能建立模型把
用VERILOG_A

网友(2024-10-11):
引用 网友A:
只能建立模型把
用VERILOG_A

有没有用verilog_A建模型的教程,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