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怎么改成scs?

楼主(2008-11-28):
现在有一个hspice的Lib文件,谁知道怎么改成spectre用的scs文件? 有资料的话可以发送到fanjibin001@163.com。谢谢!

网友:
看cadence的文档

楼主:
能否详细点?

网友:
cadence的帮助文档中有关于hspice转spectre文件的命令及用法,好像是spp命令

网友(2009-09-01):
用spp命令。。。可以转的。。。

网友(2012-11-18):
回复 网友A:

   怎么我的转化我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你少了两个符号 < 和 >
完整的是
spp -convert < name.lib > name.scs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不用转,spectre也能用吗?Am I wrong?

网友(2014-02-14):
ADE设置怎么设置model library时一定需要.scs文件吗?我的两个PDK,csmc05和tsmc018rf中都没有.scs文件,难道都要这么去转吗?

网友(2016-11-25):
为什么 我转的时候会出现错误:FATAL ERROR// SPICE Reader: "Netlist", Line 8330:Syntax error caused by “ }"
这是什么原因啊?
求大师指点!!

网友(2018-08-02):
有解决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回复 网友C:

网友(2020-12-0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也是用这个方法,为什么得到的.scs文件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