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噪声分析里面为什么看不到偏置电路的噪声贡献

楼主(2008-11-28):
使用cadence分析noise,然后看noise summary,发现偏置电路贡献为0. 这是为什么?

网友:
是用哪个工具分析的?PSS?

网友:
应该是noise分析吧

网友:
我想是因为bias是ac ground,所以在噪声分析中是没有贡献的。

网友(2013-04-09):
不应该是这样,偏置是噪声源的
要具体电路贴出来

网友(2017-05-02):
应该有噪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