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FPGA之间的数据通信接口设计

楼主(2008-11-28):
本来这个设计需要200万门的,可是我们手里只有100万门的芯片,只有用来两个来实现所有的功能。
现在问题出现了:这两个FPGA之间的通信接口怎么设计啊?

楼主:
是不是根据具体情况规划接口啊,怎么样都行吧!
请牛人继续!

网友:
首先将程序按模块进行划分
然后,将相互之间联系很紧密的放在一片中,联系相对较少的分别放到两个器件中

网友:
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是BUS的话最好要用fast output/input register。
把寄存器放在IO上。这样时序上好一些!

网友:
划分模块,用bus连接,用握手来保证,不知道对不对,楼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