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阻抗匹配网络的PSPICE仿真

楼主(2008-11-28):
请教一个阻抗变换网络的问题。电路图放到了附件里,我想在PSPICE中仿一下这个电路,但里面用到的BFS21或BFQ10等器件在PSPICE库里无法找到,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如何处理?对于上述两种器件,在PSPICE库中有没有对应的元器件?(注,我用的是Cadance PSD 15.1)
另外我想问一下T2这个场效应管的作用是什么,请指教!谢谢!

网友(2013-09-03):
你可以找个类似型号的管子替代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