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LAB做符号运算 是不是必须装PERI和MAXIMA才行

楼主(2008-11-28):
RT  比如我做不定积分或者拉普拉斯变换
从网上下的版本就不行

网友:
不需要装

这两样都不需要装,当然maxima本身就可以做符号运算,而且功能也不错,只是SCILAB是免费的,你可能是没有对符号定义。

楼主:
啊  那我输入了一个 SYMS T
然后就会显示错WU

网友:
你的是哪个版本的?那就再装个MAXIMA吧

你的是哪个版本的?那就再装个MAXIMA吧

楼主:
我用的是4.12
版本的

网友:
也可以用global a来定义变量a

也可以用global a来定义变量a,可以用全局变量来定义

网友:
没用过maxima

网友(2009-01-07):
支持楼主

怪事比较多哦

但是今年特别多呢,感情好丰富哦

网友:
好像是要perl

网友:
直接下载安装在vista下运行没问题,只是scicos的运行实在是太慢了

网友:
补充一下 在64位的centos5下安装 发现Scicos的运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