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 管制作问题

楼主(2008-11-28):
各位
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设计过TVS管;

它用什么工艺可以做?

我看了下TVS管的一般原理,主要参数有

.击穿电压(VBR):TVS在此时阻抗骤然降低,处于雪崩击穿状态。
B.测试电流(IT):TVS的击穿电压VBR在此电流下测量而得。一般情况下IT取1MA。
C.反向变位电压(VRWM):TVS的最大额定直流工作电压,当TVS两端电压继续上升,TVS将处于高阻状态。此参数也可被认为是所保护电路的工作电压。
D.最大反向漏电流(IR):在工作电压下测得的流过TVS的最大电流。
E.最大峰值脉冲电流(IPP):TVS允许流过的最大浪涌电流,它反映了TVS的浪涌抑制能力。
F.最大箝位电压(VC):当TVS管承受瞬态高能量冲击时,管子中流过大电流,峰值为IPP,端电压由VRWM值上升到VC值就不再上升了,从而实现了保护作用。浪涌过后,随时间IPP以指数形式衰减,当衰减到一定值后,TVS两端电压由VC开始下降,恢复原来状态。最大箝位电压VC与击穿电压VBR之比称箝位因子Cf,表示为Cf= VC /VBR,一般箝位因子仅为1.2~1.4。
G.峰值脉冲功率(PP):PP按峰值脉冲功率的不同TVS分为四种,有500W、600W、1500W和5000W

那么只要CMOS工艺能满足这些要求,也是能做的,对吗?

网友A(2009-05-19):
我做过,普通的CMOS工艺就可以做TVS. TVS主要结构就是一些二极管之类的。但是小的封装也是很有要求的

楼主(2009-06-24):
多谢
如果要做大功率的TVS,采用轴向或贴片封装形式,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

经过一次MPW后,已经初步了解了TVS管制作需要的工序;
与常规的CMOS工艺还是相差较多的

网友:
强烈顶贴,留个脚印

这篇文章比较不错,希望继续发挥,楼主辛苦了,送上一朵鲜花 ,欢迎有空来我们花店光顾,我们做的是 鲜花速递,任何大小城市,特别是杭州鲜花速递享瘦生活,能准时给您送达。

网友(2011-09-19):
有沒 stanard process 下 做 TVS paper ??

网友(2011-12-31):
CMOS工艺实现不了上面那些要求的关键~~~

网友(2012-04-27):
有没有关于TVS 工艺流程

网友(2009-06-26):
引用 网友B:
顶!!!!

经过一次MPW后,已经初步了解了TVS管制作需要的工序;
与常规的CMOS工艺还是相差较多的

与楼上的同问,请问楼主,TVS制作与常规CMOS工艺有何区别,回答一下大家的疑问啊?盼复!感谢!

网友(2019-08-07):
结构上还是有区别的,和一般的Zener Diode都有区别

网友(2023-03-30):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普通的CMOS工艺就可以做TVS. TVS主要结构就是一些二极管之类的。但是小的封装也是很有要求的 ...

兄弟,怎么做呀,这玩意,有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