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spice 和modelsim的环境变量设置问题

楼主(2008-11-29):
求助,hspice 和modelsim的环境变量名相同,怎么变更啊?不能共存,改了之后有不能用了。。。急切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快点了。。。急啊

网友A:
共用一个环境变量

不知道老兄是在Windows下还是Linux下!
在windows下写成:LM_LICENSE_FILE=第一个license;第二个license!
在Linux下写成:LM_LICENSE_FILE=第一个license:第二个license!
一个用分号(Windows),一个用冒号(Linux)!
祝用的顺利!

网友B:
换个名字,,windows和linux下都可以。。。。
mentor license可以用 MGLS_LICENSE_FILE
hspice你就用 lm_license_file
laker可以用 sm_license_file
cadence好象是c开头的忘了自己查下userguide都有特殊的名字检测。
顺便求助下,,calibre 2008 keygen

网友:
顺便我也学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老兄是在Windows下还是Linux下!
在windows下写成:LM_LICENSE_FILE=第一个license;第二个license!
在Linux下写成:LM_LICENSE_FILE=第一个license:第二个license!
一个用分号(Windows),一个用冒号(L ...

谢谢了。。。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哈 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名字,,windows和linux下都可以。。。。
mentor license可以用 MGLS_LICENSE_FILE
hspice你就用 lm_license_file
laker可以用 sm_license_file
cadence好象是c开头的忘了自己查下userguide都有特殊的名字检 ...

正解,看看license里面的名字吧,就是

feature    avantd   什么什么的,就可以用 avanted_license_file

网友(2009-03-09):
eetop知道了

网友(2009-06-04):
那么pspice 和modelsim的环境变量名相同,又怎么变更啊?

网友(2009-11-24):
非常需要,谢谢二楼正解!

网友(2011-02-07):
LM_LICENSE_FILE=/home/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网友(2011-09-25):
modelsim还是不能用,它自动读两个变量,一定通不过hspice的啊。。。

网友:
哦。。。好了,改了变量后直接在ise里调用不行,重启ise就好了。。。

网友(2012-04-10):
學到了...感謝3#分享這個好辦法

网友(2013-10-24):
回复 网友A:

   这个正解,这问题脑了我一晚上呀。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