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指导下

楼主(2008-11-29):
a = get(handles.edit1,'String');
b=log(2)
c=-log(a)/b
set(handles.text1,'string',c);
guidata(hObject, handles);

      这是GUI 的pushbotton回调函数.   之前a是用户自己输入的。

但运行错误。显示
??? Undefined function or method 'log' for input arguments of type 'char'.
Error in ==> love23>pushbutton1_Callback at 114
c=-log(a)/b
Error in ==> gui_mainfcn at 95
        feval(varargin{:});
Error in ==> love23 at 42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 Error using ==> love23('pushbutton1_Callback',gcbo,[],guidata(gcbo))
Undefined function or method 'log' for input arguments of type 'char'.
??? Error while evaluating uicontrol Callback

        指导下是什么意思。。。
        改怎样改。

网友:
跟我遇到的问题差不多啊,搭车问~~

网友:
等高手来看看

网友:
没看懂,同问,等高手

网友:
说你的log采用了char作为输入,说的就是那个a
你要取得a的string之后用str2num命令做类型转换才能用log(a)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