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CodeWarrier与JediView比较

楼主(2008-11-30):
飞思卡尔高速仿真器USB TAP配套的开发软件大多是CodeWarrior,但是CodeWarrior价格比较高,大约50000元,而JediView开发软件相对CodeWarrior价格相对要低的多,大概只要七八千左右,但是既然二者差价这么大,那么是不可以认为JediView应该是有某些方面劣于CodeWarrior?

楼主:
大家帮帮忙了!!!!!!

网友:
价格太贵了,有破解版吗?

楼主:
JediView不贵,比Codewarrier便宜的多

网友(2009-01-06):
支持JediView

支持JediView,国货当自强!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和JediView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你个软件试试。国外软件一般都很贵。
记得我用过一个flash的编程器,国外的设备10000美金,而且不同的flash要用不同的适配器,适配器的价格在1000美金左右,软件还需要授权,需要支持新的flash芯片还需要交钱升级软件。而国内的设备差不多全套才不到10000块钱,而其软件终身免费。
所以在考虑设备时如果国内有的那是最好。

网友(2009-03-04):
用使用版的Codewarrior就可以了,试用完了,重装系统再试用,试用版从Freescale的网站下载。

网友(2014-06-10):
求高性价比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