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PECTRE DC annotate 小数位特多问题

楼主(2008-11-30):
SPECTRE做完DC仿真时候,result -> annotate->dc node voltages, 发现屏幕上打印出来的小数位数特别多,两个相邻的数据重合在一起,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求教各位指教;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SPECTRE做完DC仿真时候,result -> annotate->dc node voltages, 发现屏幕上打印出来的小数位数特别多,两个相邻的数据重合在一起,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求教各位指教;多谢

在icfb 窗口输入命令
aelPushSignifDigits(5)

网友(2014-06-30):
Set following command in your .cdsinit.

envSetVal("auCore.misc" "labelDigits" ‘int 4)

mp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