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极点分析

楼主(2008-11-30):
请教各位大大对下图,我做零极点分析,用的命令是.pz v(out) v3
输出的结果是   poles (rad/sec)                 poles ( hertz)
**********************************************************************
    real            imag            real            imag
  -13.2303x        10.6770x        -2.1057x         1.6993x
  -13.2303x       -10.6770x        -2.1057x        -1.6993x
  -56.7901x         0.             -9.0384x         0.
  -89.4122x         0.            -14.2304x         0.
-154.2398x         0.            -24.5480x         0.
      zeros (rad/sec)                 zeros ( hertz)
**********************************************************************
    real            imag            real            imag
  -13.2303x        10.6770x        -2.1057x         1.6993x
  -13.2303x       -10.6770x        -2.1057x        -1.6993x
  -56.7901x         0.             -9.0384x         0.
  -89.4122x         0.            -14.2304x         0.
-154.2398x         0.            -24.5480x         0.
出现的虚部用考虑吗? 产生的零极点怎么是一样的?是不是我的接法有问题?
谢谢啦

网友(2009-05-31):
零极点一样的那几个都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
你的数据有问题吧?
零点和极点的频率完全一样?
零极点有虚部代表电路存在共轭零极点,虚部是要考虑的,会影响电路的建立时间等参数

网友:
你接成闭环了
当然会有共厄极点了

网友(2014-01-17):
零极点最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分析电路的频率特性,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