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libre2004怎么集成到Cadence 的Virtuoso中

楼主(2008-11-30):
本人正在学习Calibre,请教下如何将Calibre2004集成到Cadence 的Virtuoso中。

网友:
load("安装目录/lib/calibre.skl")
加到 .cdsinit 里

网友:
load那句话是随便加在,cdainit里面的哪里都可以吗?还是有特定位置?

网友(2009-01-02):
我用命令:vi .cdsinit ,怎么打开这个文件里面什么都没有。是个空文件。还是说应该编辑别的目录下的.cdsinit文件。谢谢。

网友:
cp安装目录下的一个.cdsinit,把那句话加到最后一行就行了。

网友:
好,不错的书,谢谢了

网友:
solution

在.csdinit里加入:
mgcCadenceVersion4_3 = t

/* Check for MGC_HOME */
mgc_home = getShellEnvVar("MGC_HOME")
if( mgc_home!=nil && isReadable(mgc_home) then
        load(strcat(mgc_home "/shared/pkgs/icv/tools/queryskl/calibre.skl"))
else
    ; MGC_HOME is not set correctly. Report the problem.
    printf("//  Calibre Error: Environment variable ")
        if( mgc_home==nil || mgc_home=="" then
                printf("MGC_HOME is not set.");
        else
                if( !isDir(mgc_home) then
                        printf("MGC_HOME does not point to a directory.");
                else
                        if( !isReadable(mgc_home) then
                                printf("MGC_HOME points to an unreadable directory.");
                        )
                )
        )
    printf(" Calibre Skill Interface not loaded.\n")
)

网友:
现在的calibre不是都已经到2006的版本了,
楼上恢复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2009-11-30):
Solution回复的很强大!!!

网友:
一般的是在cadence的启动license的文件里面添加calibre的license;
在.cdsinit里面添加load("/*******/lib/calibre.**.skl")

然后重新启动即可

网友(2010-04-22):
这个是绝对的好贴啊   有了这个 解决问题了 谢谢啊

网友(2010-07-26):
按照10楼的方法进行了集成,弄好啦哈

网友:
呵呵,用这个帖子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1-07-24):
不知道对calibre2004怎么样

网友:
我的提示要改环境变量,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2012-03-02):
10楼的真大牛也!!!!!五体投地!

网友(2013-10-13):
感谢10楼·····问题搞定了····

网友(2014-05-28):
10楼好评!

网友(2014-12-02):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cadence ic615 的.cdsinit文档在哪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cadence ic615 的.cdsinit文档在哪儿?

网友(2015-08-10):
回复 网友B:

   安装目录是指?

网友C(2018-11-29):
感谢十楼,终于有了新的进展,但是运行之后仍然报错
//  Calibre Error: Environment variable MGC_HOME does not point to a directory. Calibre Skill Interface not loaded.
请问知道如何解决吗,感谢

网友D(2019-06-22):
引用 网友C:
感谢十楼,终于有了新的进展,但是运行之后仍然报错
//  Calibre Error: Environment variable MGC_HOME do ...

遇到同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2019-12-03):
这个.cdsinit文件是在用户主路径下的隐藏文件,没有的话新建一个就好了,或者从已有的文件中copy一份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有点遥远了,有点记不清了,大概好像我们系统里面没有calibre的环境配置文件,用不了calibre

后来用的assrua,然后也缺少部分文件,从别人那边把缺失的文件拷过来就好了

网友(2022-03-21):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