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B和AXI的问题

楼主(2008-12-01):
ARM926EJ_S具有双AHB接口,而AXI总线则比AHB有更高的性能,但是AHB和AXI的总线接口并不一样。我想请问下,如果我们采用ARM926EJ_S作为CPU,那么我们能否用AXI作为系统总线?如果可以,那接口怎么设计?谢谢了!

网友(2009-11-02):
可以设计一个ahb2axi桥连接上axi interconnect,不过需要考虑效率问题

网友(2010-06-09):
I think the most advantage of AXI is out-of-order completion. As you know, this allows a master (in your case is ARM926EJ-S) to access other slaves without waiting for responses from the slower slaves. In contrast, AHB have to end transactions in order.

Therefore,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f ARM926EJ-S uses 2 AHB master ports, it is assumed that ARM926EJ-S have to access data in order, so I don't think maybe you cannot get such benefit as AXI out-of-order characteristics.

网友(2010-10-31):
慢慢了解一下了

网友(2013-09-02):
谢谢共享?  哪来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