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工艺设计的电路问题

楼主(2008-12-01):
各位好!
       最近用了一款IC因为用错了,电流偏大,因为电源是5伏的,但是内部经过了LDO的3.3的转换,但是芯片还有引出脚,这个引出脚就是LDO的3.3的输出,但是被错误的接在5V电源上,因此出现了问题,芯片电流比正常电流大了50%,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可靠性,生产中时有失效不知道是否和这个有关?
       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肯定会有问题的,回去翻翻书就明白了

网友(2009-09-01):
主要是可靠性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
兄弟,是不是差的太多了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