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ahdlLib中的元件搭一个理想的ADC

楼主(2008-12-01):
请问群里的大侠,如何使用ahdlLib中的元件搭一个理想的3bit的ADC?
这个库里只有8bit的ADC

网友:
可以改这模型啊,先看看语法,然后自己照着写一个就行了.

网友:
把那个模型copy出来到一个可编辑的库里,修改成3位就行了

网友(2009-03-02):
COPY出来,然后自己修改一下就是啦。。。

网友(2014-01-02):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哪里修改啊

网友:
用高三位,或者拿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