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画可变电容的电容-电压曲线

楼主(2008-12-02):
请教怎样用EDA软件得到可变电容的电容-电压曲线。
例如chater .35的库中的累积型MOS变容管。

网友:
如果用hspice的话,在手册里面找一下参数提取这一向,参数可以提取出来的.

楼主:
我用的是mentor 的eldo
哪位前辈能指教,我也找了manul,MOS管,固定电容等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变容管的相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