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dc-dc?

楼主(2008-12-02):
当clock开关频率在2MHz左右时
design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
我的系统model工作稳定
但实际电路在很大的duty-cycle外加轻载时就是不稳
而把clock频率降到600kHz就没问题

网友:
说明你的model在轻载下不准撒.

网友:
能工作在那么高的频率下嘛!

网友:
是不是noise引起的,频率高了OSCjitter大了?频率低了可以忍受了?

楼主:
看了仿真结果,算了环路delay,发现超过了最大占空比时PMOS截止时间了,所以max-duty-cycle和环路共同起作用
在重载时电感电流就有抖动,不过电流大,抖动不明显
轻载就很明显了

网友:
一般就300k, 600k, 最高不到1M哦,是不是太快了?

网友:
你的开关管的速度能达到2M吗?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0-01-31):
学习大家的分析方法